东芝R500 接硬盘到开机画面就掉电,急死人了,怎么查

楼主(2011-12-21):
   我的维修动作,换过1.8寸硬盘,没用   换过硬盘供电的电容,供电为3.7V,也没有用,    以为是供电不足直接从3.3V 地方拉过来,还是不管用,
    高手们帮小弟分析一下,原因,感谢了。

网友:
1 可能是5V电流不够
2 南桥

网友:
不接硬盘就不掉电么?   硬盘供电貌似应该是5V吧

网友:
是不是硬盘问题,还是散热问题哦。

网友:
跑供电看是否原件不良,也可能桥虚汗。

网友:
汗,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