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触发掉电

楼主(2011-12-21):
前天接了一台CQ35的笔记本,不支持电流表的,根本看不到电流。没有办法,这种情况我先排除了桥的问题,因为是一瞬间掉电的。各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怀疑是后面有短路,只能一个个地测,发现PCI附近有个小电容短路了,这下找到了问题,烧板,摸到发烫的电容,换掉,再触发。正常了,上U,内存。亮机。呵呵。。

网友:
烧鸡大法果然给力

网友:
这个办法有用

网友A:
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好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好办法了

只是凭经验的,都没有办法看到电流去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好办法了

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呵呵

网友:
这样的基本都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