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屏换灯管后右上角有一小块黑斑

楼主(2011-12-21):
hp屏换灯管后右上角有一小块黑斑,是和原因请各位赐教

网友:
是一个点还是一片啊

网友:
屏有脏东西了

网友:
估计是背光板上掉进去东西了

网友:
是象甲壳虫那样大的,我看屏是最上面一块有斑,原来好的

网友:
液晶体被破坏了,一定是你装配时不小心弄的,这种黑斑会越来越大,无法修复的。

网友:
背光板有东西吧

网友:
换灯管不一定要把屏全拆开,只要把灯管的两端剪开把灯管取出来再把换好的原样放进去就行了,屏什么问题都不会出现

网友:
背光的问题,打开背光挨个看

网友:
楼主不会是把屏都拆开了吧 如果是的话 那背光板哪里很可能被你破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学习了

网友:
背光板搞桩了 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