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SL410K X100E usb问题不看会后悔的

楼主(2011-12-21):
最近 修了好几个SL410K 的USB问题,心想USB的问题还算好修,主要就是那几个东西,南桥 48M时钟 还有一个BAS电阻,还有就是BIOS问题,其他可能也有,但是本人还没有发现,这次主要说一个最近出来的IBM机器。
SL410K X200 X100 这一类的机器都很容易出USB 问题,主要问题就是摄像头可以用,但是USB接口一个都不能,还有时候网卡也不能用,论坛里看了一下也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大部分都是换南桥,刷BIOS,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好,
本人也一样换南桥,侧时钟,等等,该测得都侧了,还是不行,就连BIOS都刷了好几个还是不行。后来就到BIOS随便转转,终于找到问题了,
解决方法就是进入BIOS - security -IO port access -usb prot 就是这里好多USB不能用都是这个问题,改成ENABLED 就好了。这个问题终于有答案了,大家以后也不要去换南桥了。
其实主要就是IBM的BIOS 大家都不会到这里,因为这个安全选项,所以不会想到这里,但是问题能解决还是好的。需然简单但是解决好多问题,所以拿来跟大家分享
X200的本人没有试过。估计是可行的

补充内容 (2011-12-23 10:19):
谢谢各位大哥加分,小弟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电脑不可能自动更改BIOS 吧,怎么会用的好好的,不能用了,需要解译一下,还有,会不会是刷了BIOS以后才有了这个选项,或者需要开启这个选项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刷BIOS 后,,,默认情况下这个选项是不会关闭的吧。。。。

网友:
感觉有点诡异,为什么用的好好的就会没用呢?系统会自动禁用它么?

网友:
很多机器都有BIOS关闭USB功能选项遇到多了啊

网友:
还有着这种奇怪的事情,但USB 接口都不能用首先要看下BIOS里面有没有禁用的

网友A:
安全输入输出端口访问-保护,这个是怎么被禁用的啊,刷BIOS还不行?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经验呀,先看软件再看硬件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刷了以后还是关闭的,打开就好了,这个问题搞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这个问题,郁闷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全输入输出端口访问-保护,这个是怎么被禁用的啊,刷BIOS还不行?

是的,刷了BIOS以后还是关闭的,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刷了BIOS以后还是关闭的,搞不懂。

你买的编程器多少钱啊?具体说下,我正在找,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编程器多少钱啊?具体说下,我正在找,谢谢

我买的280刷的580U 1150买的,也是论坛里的,

网友C:
一般都是想着南桥   不太会考虑调BIOS

网友:
THINKPAD X201 拔掉主板电池开机跑出密码来了~~~~~~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280刷的580U 1150买的,也是论坛里的,

刚开始就不想买这么贵的,200多的不知道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就不想买这么贵的,200多的不知道怎么样啊

不要买,我以前也有G540吧。200多,但是刷的特别慢,一个2M的要刷半个小时,但是580u就30秒,还要那个支持的芯片太少了,要买就买个1000多的,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想着南桥   不太会考虑调BIOS

大哥以后要反过来了,要先看BIOS 在看电路

网友:
刚搞了一台,这BIOS设计真有不合理,默认应该是要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