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不能上网

楼主(2011-12-21):
    今天有客户拿华硕笔记本联不上网,刚开始以太网驱动不能用,没有本地联接,用无线局域网连接受限止。按装网卡驱动,有发送,无接收,WIN7不怎么精通,是什么情况,无线不能用,本地连接也不能用,为什么?????????????要装系统才行吗??????????请指教  谢谢

网友:
你有用IPV4 设下 IP 看下可以吗?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软件问题,在IP协议设置里面把属性改成自动获取IP就行了。

网友:
可能南桥坏 了

网友:
把IP改成自动连接,i不行的话重新装系统试下了。

网友:
估记是系统问题,客户不换,只好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