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e不充电

楼主(2011-12-21):
今天接到客户机器,一台不充电的机器,开始然充电冲一会就掉下来了,有没有高手赐教。

网友A:
电池你确定是好的吗?电池用太久了老化了的话也会导致那种情况。如果不是的话就可能是适配器或者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主板有问题该怎么测量,需要查哪些信号呀

网友:
适配器能开机吗?不充电 你得看看充电芯片 查他的工作条件 以及是否认到电池 电池换一块 排除电池问题

网友:
看下充电部分工作正常不。

网友:
先确定电池是好的,再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是啊     要先确定是电池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最好能换一个电池测试,不行的话,你可以看看自带的电池管理软件,里面有一个可以看电池健康状态的,要是红色的话,那电池就明显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你确定是好的吗?电池用太久了老化了的话也会导致那种情况。如果不是的话就可能是适配器或者主板的问题 ...

电池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要先确定是电池还是主板的问题。。。。

电池换了几个,还是一样,是主板问题

网友:
电池修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