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的难题

楼主(2011-12-21):
今天见了一个华硕笔记本电脑  型号 忘了  买了一年多了   内存2G  显卡 1G  CPUT4400   别的没问题,  就是玩游戏卡   玩穿越火线时  人物走着走着  就卡一下  就跟人  走路绊了一下似的。 原以为是CPU的事后来加了个T6600更卡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哪位大虾遇见过吗?系统是win7的   客户说以前装xp也是卡.

网友:
别沉了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游戏本身文件被损坏的问题?貌似散热问题。

网友:
不会的   我拆开看了   散热没问题    玩别的游戏一样也是卡   穿越火线都从装了好几遍了

网友:
那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  还真有可能

网友:
显卡垃圾呀

网友:
2G装WIN7有点低  不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既然XP也卡  你就看看显卡了  你这个问题我遇到的都是装系统搞定  CPU都换了 那就显卡了

网友:
可干别的什么问题也没有  就是玩起游戏时会卡  别的没问题。能详细给说说原因吗???

网友:
显卡性能不行吧?楼主换台机器吧

网友:
看下显卡有问题没。。

网友:
显卡不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