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帮我指点下

楼主(2011-12-21):
本人小菜,新手上路略懂毛皮,手头上有一台老式笔记本型号(日立FLORA  270W  NB1/NB2)光驱是CD的能否换成DVD的 ?正好手头上也有一台坏的明基笔记本型号(DHR300)DVD光驱好的,仔细对比了下接口都一样,所以大胆的把明基DVD光驱拆装到日立笔记本上试机,可以顺利进出窗,电脑也可以顺利进入系统见到桌面但是电脑认不到光驱没用,放入光盘没有听到光盘转动声,想问下大家这个DVD光驱能不能改装到日立笔记本上?需要怎么改?

网友:
这个是图片,再问下这个插口是接什么设备的?

网友:
没有人的啊 !
  自己顶下、、、、、、

网友:
是不能换的,两台机子的驱动芯片都不一样的

网友:
光驱跳一下线就可以了,光驱接口第二根线挑空或者把第二根第三根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