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修亮之后报7005错误

楼主(2011-12-21):
7005 (   HDCP)  cipher  initialization   with   chip-unique-EKS  failed
此机为二修机 I0 南桥 BIOS 都被动过了 拿过来不亮 不跑内存 修亮之后
报错 开机滴滴两声 报7005错误 然后可以进系统 暂时没发现异常

补充内容 (2011-12-22 10:35):
现在发现唯一问题关机变重启 按开关也一样 在电脑里关机也一样

网友:
你恢复下出厂设置了。

网友:
EKS密码初始化失败。肯定跟换过的BIOS有关。就像T4系列的带安全芯片的主板,重写BIOS就会报0192错误一样。最笨的办法就是找一块料板把BIOS和      密码芯片(如果有的话)都换了。

网友:
BIOS报错吧,给人都过的很麻烦

网友:
哎  又是个烫手的山芋

网友:
现在发现唯一问题关机变重启 按开关也一样 在电脑里关机也一样

网友:
把HDMI接口上的HDCP码片摘掉!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
TO 楼猪:
一般是HDCP ROM    U7401 ,型号:AT88SC0808C-SU 与显卡通讯失败,无法初始化,
可能是:
1.U7401损坏
2.U7401数据内容丢失
3.U7401的3V供电或到SCL、SDA断线
4.显卡虚焊

自己检查吧,我一般摘掉U7401再观察咯。。。

网友:
好复杂哦  hdcp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明了,我的是换北桥造成的,北桥没有做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