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P3010 提示F1 错误

楼主(2011-12-21):
富士通 P3010 提示F1 错误,按F1  可以进系统,时间可以保存,没有软驱关闭的项目,BIOS 刷过了,请教下各位````

网友:
那就刷回去看看?

网友:
无语了该弄的都弄了呀?顶,不要沉了,希望能解决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试下,以前遇到个三星R23也这样

网友:
能进系统就好了啊,就是多个动作按F1嘛

网友:
是1根内存还是2根,换一根试试

网友:
BIOS里面改成不报错NO ERROR

网友:
搞好了说下。。。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再BIOS里加载预设置试试

网友:
电池 没电? 还是BIOS 不对 也有可能是内存 你试试吧

网友:
你再仔细找找里有这项的设置。

网友:
对  改下不报错  试试能不能搞好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软驱报错,,,,

网友:
你查看下BIOS有没有自动升级BIOS选项的,有的话把它改下。不行,就换个BIOS版本试试看。

网友:
换过什么新的配件吗?建议换配件试试

网友:
搞定后说一下!!!

网友:
量量看BIOS电池电压看看

网友:
大家来听我的办法,把盘重分区,装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