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ec电源,裸电源,一插上市电风扇就转,无PG,诚心求赐

楼主(2011-12-21):
bestec电源,裸电源,一插上市电风扇就转,拆开后无明显的无件损坏,此电源是由Tps3510P和LM358N组成的,经测其它上电后其它电压都正常,绿线为5V,灰线无电压,小弟有个疑问,为什么绿线为高电平的时候,会自动加电,且除了PG外各路电压都正常
TPs3510P各引脚的电压:1脚PGI 1.04V                  5脚VS33   3.3V
                                        2脚GND                          6脚VS5      5V
                                        3脚FPo 5V                      7脚VDD     11V
                                        4脚pson 5V                    8脚PG    0V

网友:
PG 部分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可以先查一下高压部分的大电容是不是还正常的,有时候无PG是大电容损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等于没说哦,如果您懂的,请您帮我解解,谢谢

你会看电路  那就会了  如果连电路图都不会  那就当我没说过吧

网友:
查LM358N死区控制

网友:
你这样电源。。。主要检查一次
不知道你的那两个模块是不是分别在一次和二次的那种
也就是双管正激电源
如果是这样。。。你就查那个给 一次模块供电的三极管。。。如果那个管子被击穿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样二次管理模块不工作。。。也就没有PG产生
但各路电压输出都正常。。。

网友B:
更换tps3510,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tps3510,坏啦

为什么说是3510坏了呢,我有个问题,电源应该是在绿线拉低后后继的电压才会出来,其它电压正常后,PG才出来,现在这电源不用短接绿线,风扇就转了,后继的电压也都正常,(但绿线还是高电平的状态,正常应该是低电平的吧),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绿线电压不正常导致了PG的不发出。
我把风扇相连的三极管拆下来量过是正常的,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绿线是高电平的状态下,电源的后继电压会出来

网友C:
那就对了
二次的模块没有工作。。就是高电平,但有电压输出
一次供电有问题。。也就是不用触发就有电了。。。肯定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对了
二次的模块没有工作。。就是高电平,但有电压输出
一次供电有问题。。也就是不用触发就有电了。 ...

一次那边是电压不正常导致的么?一次供电不正常会造成绿线高电平状态也有后继电压出现么?请您赐教

网友:
是供电不正常。。。也就是不受控
一次负责各路电压输出。。。和二次没什么关系。。。
二次只负责监视各路电压高底或者过载什么的。。。也就是保护,并且生成PG信号
还有一个更大的功能就是使一次停震。也就是电源不工作。
一般停止工作的方式。。。就是撤消电压。。。你这个电压没撤消掉
你可以按这个思路来走。。跑一跑供电脚。。。
二次管理有个脚负责的。。。。我没查你模块。。。你自己查查。。也跑跑。。。估计你的问题不大
认真跑跑应该能测量出来
难道搞双管正激电源的人。。。就这么少嘛??
都还在搞那个494和339组合的电源吗?

网友:
估计是3510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