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M2N-X bios 被人取走 求芯片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1-12-21):
今天下午接到客户一华硕主板,仔细查看BIOS被取了 ,IO加过焊,估计是M2N-X通病问题。不过现在不知道BIOS的型号是多少,如有同行有一样的板子,麻烦告知。

网友:
你去网上看看BIOS型号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我有N张这种板子.哈哈

网友:
直接在网上输入这个型号的机子什么都出来了!

网友A:
用 SST 49LF004B或者PMC  49FL004T可以。
------------------
错了。原来板子是SPI的。那就用我楼下这个的吧

网友:
25X40VAIZ  就是这个了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我错了呵呵

网友:
呵呵   那个芯片多了去了   就是25X40   还是X80

网友:
对不起啊楼主.回复了你.我就去看我的板子....结果.一张都没有.都用出去了.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网友:
今天专门去给你找的.绝对是M2N-X的BIOS型号.你自己找吧.找了自己刷.论坛里面肯定有这种BIOS.华硕官网也应该有.我就不发了.免得重复.占论坛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SST 49LF004B或者PMC  49FL004T可以。
------------------
错了。原来板子是SPI的。那就用我楼下这个的 ...

我给他搞上了.绝对可以用的.专门去一样板上面去找的.

网友:
从网上下载程序看看 要是512k的用  带4的  1m用带8的

网友:
SPI的比较好代换。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把BIOS程序下下来。看是多大的。要是是512K的就有25X40的芯片。要是是1M的就用25X80的芯片

网友:
9楼的正确,有张这样的板子,专门帮你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