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A61开机跳变到0.78

楼主(2011-12-21):
海尔A61开机跳变到0.78不动了,基本供电都有但有一项不正常从tl594出来到PQ20的输入20v 输出就变成0.54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正常的,那里是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
那是给电池充电的,所以是正常的,你看看不插内存电流和插内存是不是一样的,或者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看看图纸,查查信号,看看那个信号没有,看你说的电流是不寻址把。 你把内存重新插下试试。。

网友:
不插内存跳变也是0.78?
北桥?

网友:
北桥有可能啊

网友:
是什么的CPU 如果是T的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打打波波,
焊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