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跑4A

楼主(2011-12-21):
手上有一台联想Y450 的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我问客户这有没有修过?他说拿到联想售后给修过没有修好的,售后叫他换板。我问他怎么坏的,他说是在玩游戏的时候。突然自己黑了,再也开不起来了。我看了一下电压都正常,上诊断卡,跑4A,我刷了BIOS。(上个星期我也修好一个一样的,不过是进水的。BIOS我读了出来。)也是不行,论坛好多说显卡坏了。请问修好过这个本的兄弟们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A:
通电就是跑4A么?还是会过了内存,Y450显卡坏的太多了!如果会过了内存就是4A多半是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过了内存啊,内存地址线上是不是有连续读取的波型,如果有,那么重点看下南桥周边的设备。

如果是不插内存就跑4A,那么也有可能是误码,先按不过CPU来查一下。

网友:
如果内存顺利读过,看下显卡吧,

网友:
从客户口述已经差不多判断显卡了,   不过保险起见,拔了内存看跑什么码,如果不是4A肯定是显卡 了

网友:
先拔了内存试下,跑的是什 么。内存过了就是显卡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B:
修好了   分享下吧   刚好也有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去了内存跑0.87.上内存可以跑过内存1.23.如果外接显示器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就是跑4A么?还是会过了内存,Y450显卡坏的太多了!如果会过了内存就是4A多半是显卡

上电跑0.87.跑了内存,跑到1.44然后跑到1.23

网友:
烂机  事忒多   就壳好看

网友:
我的也跑4A呀   应该有过内存了  显卡做了  遇到好几台了没修好过

网友:
Y450跑4A,基本是通病了,一班都是是+1。8V的转+1。8VSUS有问题。在主板上是+1。8VSUS电压拉低为+0。4V左右,是小板上有一个管子坏了。 当然4A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小板上有一个管子坏了.基本是通病了?这个没碰到过

网友C:
今天修好一台和楼主的一样问题,我是参考13楼的高手,一模一样,可能是通病吧,我换了小板上的MOS管好的,拆下来S极和G极居然有20欧的阻值,换上就OK了,跑到A2就显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显卡小板上的MOS管坏了,也属于显卡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好一台和楼主的一样问题,我是参考13楼的高手,一模一样,可能是通病吧,我换了小板上的MOS管好的,拆 ...

能告知是哪一个吗,标号是多少谢谢

网友:
鄙人认为Y450显存比显卡更爱坏

网友:
显卡和显卡小板的故障我都修到过,楼主要一一排查了

网友:
小板上的PQ1,是+1.8VS转+1.8V,我是飞了一条线来量的,没办法,呵呵

网友(点评):
都是这么测的

网友:
这款机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看到有显卡坏的,都是跑不过内存的较多。

网友:
如在板上测到1。8V基本可以判断党4A是显卡故障了把

网友:
学习了,自己的也是Y4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分享下吧   刚好也有一台是这样的

是什么问题 啊?

网友:
这种机器能跑马??楼主用的什么跑马卡分享下

网友:
前面有朋友说得对,多数是电源小板问题。

网友:
很好   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去了内存跑0.87.上内存可以跑过内存1.23      基本可以判断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多,一般换显卡都能好

网友:
恩 小板上那个转换电压出问题的我修了两个了。都是那个管子坏了。

网友:
就小板上有个贴纸下面的有个场馆。

网友:
好像笔记本诊断卡不是很好用吧

网友:
学习啦。以后应该多多借鉴一下

网友:
显卡没供电或者电源质量不行也会4A

网友:
请问楼主用什么样的诊断卡?可以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