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硬盘数据线损坏后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1-12-21):
关于串口硬盘数据线损坏后的处理方法

经常遇到客户的硬盘的数据线接口损坏,大多为客户(同行也有)野蛮所至,如下图

当然如果想美观可以考虑换板,但有配ROM之麻烦,换接口容易产品莫名其妙的故障(以前我就遇过,结果硬盘没搞定),我一般都是采用直接焊一根数据线上去,这样方法一直没出现过问题,而且快速,反正放在主机箱内,也不影响美观。其具体方法如下:
1、找一根确实是好的硬盘数据线,用钳子把一端的塑料去掉成下图的样子

注意记住方向。
2、把STAT线的一端用松香加焊锡丝上锡,同样把硬盘的STAT接口那端也上锡,然后用焊铁固件,注意七根针不要粘锡

3、等固定后接入主机板测试
4、确认主板可以正确认到硬盘后,取下,用胶棒固定(为了不容易脱针)大功告成。这一流程应该在10分钟之内处理结束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4.7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不错的方法
非常好的方法,非常好的经验,如果,每个排线之间,能绝缘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种办法很实用,但是要是以后坏了再返到上面代理那人家还给质保吗?

接口就烂了,就算不焊也不能保修吧

网友:
不建议这要做,对硬盘来讲即不美观也不便于维修,如果一个还在保修期内的硬盘经你这样一搞就报废了~!
看不到圖...

网友:
不过我还没见过把那口搞坏的  额‘’‘’‘’‘’‘’

网友:
我也没见过搞坏接口的

网友:
那也能搞坏不敢想象他有多野蛮

网友:
学习一下,没有见过。

网友:
方法不错,不过再次取下来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
烧过一次电源接口,一个触点烧黑了,不过还能用,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有的接口与线接触不好的下回也可以直接焊上去了

网友:
我就猜到是直接焊了

网友:
作为维修这样确实让硬盘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接口这样的东西是有的卖的,楼主你还可以做的更完美些。材料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我一般用502.只要铜片没断的.胶还在的.就用502粘回去一样用的.只要不把胶弄到铜片接触数据线的地方了.

网友:
回10#    这种办法很实用,但是要是以后坏了再返到上面代理那人家还给质保吗?

如果硬盘接口坏了,代理商不会给你质的,现在是硬盘稍有点变形,商家都不给保的,甚至丝帽被动过都不允许哟

网友:
这样做,有点不好。。。

网友:
,方法还不错哦

网友:
这方法一直在用   不错

网友:
这个很好啊!我一直在用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方式和想法都不错、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

网友:
不错的     不过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  我也是用这种的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这个方法太普通了!

网友:
我们这里有一个同行就跟你这样搞的,如果是保修,搞坏接口也就不保修了

网友:
硬盘接口很少坏哦,不过方法挺不错的

网友:
主意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呀

网友:
原来我也想过换板,换接口,结果都不能保证100%成功,上次一个客户500G的希捷盘因为接口坏不要了,我为了美观于是就换了个接口(干了多年维修,不要怀疑我的焊功),结果怎么也不认盘了,连进专修的连指令都出不来了,自己都郁闷。。。现在这种方法虽然不是太完美,但却从未失手!

网友:
SATA线处理的不错。。不过那东西很脆弱的。。。如果是我。我就直接焊在 硬盘电路板上。。然后用胶枪固定。。。。。

网友:
我有个易拓的160GB,换了接口。盘都认不到了。最后换了个板子还是不行。现在还放在那里哦。以后还是尽量不要换接口哦。换了怪问题多

网友:
接口都断了,不焊也是没的保修的了,。。

网友:
不错,看来一人一想法啊,我都是找个坏盘再把那点粘粘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办法好

网友:
经常有这样的故障,我一般都给客户换板。。。免得以后麻烦!楼主的方法也行。

网友:
这样直接焊接不好,很容易再次弄断。再加上数据线很容易老化,插主板那一头很容易接触不良。
在焊接一个接口上去吧!

网友:
这个办法牛,很简单,又实用

网友:
接口被搞坏的见过不少,都是暴力的结果

网友:
我都是找报废硬盘拆整个接口换上去的,其实很容易拆的。

网友:
把硬盘数据线弄坏了还真不多见

网友:
可用,但毫无技术含量

网友:
很好的方法,解决问题第一

网友:
感觉换个方便,不过,这样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