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主板集成网卡拆除后系统里还有显示?

楼主(2011-12-21):
华硕p5vdc-x主板遭雷击,无法开机,集成网卡拆除后可以开机,将网卡从BIOS里禁用,重装系统后,发现还有集成网卡,并无法禁用,一禁用就没反应,关机也无法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网卡芯片也拆了试试

网友(点评):
他不是已經拆了嗎 !

网友:
雷击 比较麻烦的

网友:
那个没关系,再重新启动几次就没了,而且你不要动他,安装你的独立网卡就是了!关键是你的独立网卡要能正常工作!

网友:
独立网卡可以正常工作,我把网卡晶振也拆了,装系统时把网卡驱动也去掉了,竟然还有,但不影响使用,就是不能动它、不能禁用和卸载,否则就会没有响应和无法关机。重启几次也去不掉,真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
不用在意那个,不影响,直接加PCI就行

网友:
无法彻底解决吗?

网友:
南桥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