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台式电脑开机有点图像后白屏?

楼主(2011-12-21):
今天一客户打电话叫上门去修电脑,我到他家看电脑是刚开机时显示器只有两行能看到图像,就慢慢变白了,取下VGA线,显示器提示无信号,再插上还是白啊
由于他说没有过保,我说叫他去保。请问一下是主机问题吗?是什么问题?请大家赐教?不胜感激!
电脑

网友:
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是显示器的问题,估计是主控板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问题啊 有可能是屏线更可能是屏坏哦哦

网友:
瓶线的可能行大

网友:
显示器问题 啊 兄弟

网友:
屏线我换过啦,是一样啊,还有由于在他家里没有别的显示器试,开机的时候,显示器不是全屏显示,只能看到两行,也不是花屏那种啊,主机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屏线和驱动板.最好找台显示器看看是不是显卡

网友:
是集成的板载显卡啊。没有独显,客户说是放了2个月没有用就成这样的啊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显示器的问题,主板问题也有, 不排除,但最好有显示器换一台试一下,再确定,知道是那里引起才好弄,瞎弄越搞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