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CER 19宽屏显示器,型号为AL1916WA

楼主(2011-12-21):
一台ACER 19宽屏显示器,型号为AL1916WA不开机,检测5V正常、、14V会跳动、、从14V跌到6V这样,有时接电量到10V跌到
7V这样、、只有拉低电压不会在拉高、、把电容和开关管和203D6和二次电源管都换啦!问题还是一样、、大电容也换啦!找不到思路请教各位什么问题、、从论坛里搜索到有这个高压部分由8脚OZ9936GN管理芯片、、不知道关不关它的问题、、我把高压断开还一样、、找不出其他问题啦!

网友:
看看反馈正常不

网友:
应该次级电压5v和23V吧!

网友:
应该是反馈电路有问题,换下电源IC看看。

网友:
把变压器拆除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