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和windows7双系统安装,申请加精

楼主(2011-12-21):
很多朋友都希望尝试最新的Windows7系统,但又不愿意放弃WindowsXP,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安装win7和XP双系统是个好办法。下面笔者总结了几种win7和XP双系统安装的图文教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xp和windows7双系统分为三两种情况,相信一定有适合你的方案。我们的目标是:让Win7+XP和谐共处!
具体如下:
情况一:在win7系统下安装xp
情况二:在xp系统下安装win7
情况一、在win7系统下安装xp
相信很多买了新电脑的用户都是预装的Win7操作系统,用起来老不习惯,不爽,想用XP系统,但又舍不得出厂的正版windows7,因此就需要在Win7下安装XP双系统。
准备工作: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用于安装XP系统的主分区。建议在Win7系统中,用磁盘管理器创建。例如我们选择的创建H盘。
右键点击计算机--管理-- 磁盘管理--
然后用鼠标单击某磁盘分区(如果有其它选择的话,不倡议从系统盘中划空间新建分区),在弹出的菜单当选择“压缩卷”,
系统会弹出一个提醒框,告知用户系统正在获取能够压缩的空间。
上图中的提醒信息所说的“查询卷以获取可用压缩空间”,其实就是系统在检测当前分区还有大空间能够被朋分出来,让用户新建磁盘分区。
等到呈现上图所示的界面时(也就是系统检测后得出能够建新分区的空间巨细),单击“压缩”按钮。稍候你就会发现,Windows 7以绿色标识的新空间了(如下图)
从图中能够看出,当前可建新分区的空间为91.6GB,鼠标右键单击基本磁盘的未分配区域,然后左键单击“新建分区”,依次单击“下一步”、“主分区”、“扩展分区”或“逻辑驱动器”,这里我们选“主分区”,然后按照屏幕上的指示操作。当然上面的是新建了91GB的新分区,其实我们装xp根本用不了这么大,请大家自己分10~20GB就足够了。最后就是加上卷标"XP"即可
方法1:用XP安装光盘(必须是原版系统,不能是ghost版本的)全新安装:
上面已经准备好一个容量约10~20GB大小的主分区(如图所示)
然后用Win XP安装光盘启动电脑并进行安装即可,安装方法与平常安装XP一样系统类似。
需要注意的问题:
1. 由于Win7已默认地占用了两个分区(100MB隐藏的系统保留分区及系统分区),为此,在选择安装位置时,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分区(如图所示)
2. 由于该分区是在Win7当中创建的,因此XP安装程序无法识别,所以还需要在下一步中再次进行格式化操作。
安装完成后,将只能进入XP系统,这时就需要进一步的手动配置,以恢复启动菜单。恢复启动菜单有两个办法:用软件(bcdautofix、easybcd、 VistaBoot PRO,其中easybcd在XP下运行需要Microsoft .NET Framework2.0的支持)或者用Win7安装光盘修复。下面以Win7安装光盘修复为例:
用Win7安装光盘启动电脑,当进行到“现在安装”一步时,选择“修复计算机”,直到出现“系统恢复选项”菜单(如图3所示)
选择“命令提示符”,接着在弹出的命令提示符窗口中依次输入以下命令(每输入一条按一下回车,若屏幕上返回“操作成功完成”的信息,则继续输入下一条命令,否则请检查刚才的输入是否有误并重新输入):
bcdedit /create {ntldr} -d "Windows XP"
bcdedit /set {ntldr} device partition=D:
bcdedit /set {ntldr} path \ntldr
bcdedit /displayorder {ntldr} /addlast
全部命令运行后重新启动电脑,即可出现启动菜单。注:其中“D:”为XP所在分区,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这样修复很烦,推荐使用bcdautofix,不用再打什么命令的。
情况二、xP下安装Win7
相对来说,在XP中安装Win7是最简单的,所以也是很多人理想的选择方案。
方法1. 不刻光盘安装(也就是直接硬盘安装)
我们可以用winrar或虚拟光驱安装,准备好需要安装win7的分区后,在xp下把win7.iso的文件全部解压到硬盘的任意目录(非系统盘),其实不解压也可以的,在winrar下打开也是一样的,最好是用虚拟光驱加载,这样更省时间。
首先,使用第三方工具(如“分区魔术师”)在硬盘上创建两个主分区(分别用于安装XP和Win7)且将其中之一设置为激活状态。当激活一个主分区时,另一主分区将自动处于隐藏状态,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本例中,我们先激活安装Win7的分区。
提示:一旦系统中安装了Win7,DOS版的分区魔术师将无法正常识别硬盘,为此,请提前创建两个主分区。
然后,用Win7安装光盘启动电脑,将Win7安装到预定的分区之中。安装完成后启动系统,并运行转换工具中的“pqbw.ex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如图4所示)选择XP的分区后再选择“Restart Now”,单击“OK”重新启动电脑。此时,用于安装XP的分区将处于激活状态,而已安装Win7的分区将自动隐藏。接下来,利用XP安装光盘引导电脑来安装XP即可,完成后将自动启动XP。
提示:在这一步中,也可以利用Ghost镜像文件来安装XP。
至此,无论启动到哪个系统中,只要运行“pqbw.exe”,选择另外一个系统所在的分区并重新启动即可切换到另一系统之下。同时,无论在哪一系统下,都可利用工具软件对另一系统进行备份或恢复。如果真的是倒霉到家,两套系统都不能启动,还可通过WinPE等工具光盘来修复。
       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无疑是XP下安装Win7,普通用户操作起来也没有太大难度;Win7下安装XP,则相对困难很多,而且容易产生不少问题,因此不推荐普通用户独立安装;独立多系统的安装,难度相对适中,但优势也相当明显,比较适合电脑技术爱好者尝试使用。
因此,对于那些已经安装了Win7的用户,可以考虑做好Win7的系统备份后重新格式化系统,安装XP之后再利用备份文件恢复安装Win7,操作起来相对更为简单、安全。
总结,注意事项:
1. 双系统安装完成后,必须使用第三方工具软件(bcdautofix、easybcd、VistaBoot PRO或优化大师)修复启动引导项才会在启动时出现两个系统引导项(如果是xp下安装windows7则不需要,会自动生成);
2. 由于我们要往刚划出来的新盘安装XP,而这个盘是在WIN7下划出来的,所以XP的安装程序并不能直接安装进去,需要格式化一次才可以安装,安装……等待即可……直到安装结束,XP的安装就算是完事了,如果有驱动没有装上,自己手动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3. 要是安装好了开机启动的时候WIN7的选项没有了,我们可以用第三方工具软件(bcdautofix、easybcd、VistaBoot PRO、Win7优化大师)或者Win7的安装光盘进行修复一下就可以了;

         4. 有时安装完双系统之后再启动修复,修复之后进入WIN7你会发现开机画面不是原来的微软图标,而变成了第一次安装WIN7时候的滚动条,并且还是英文版的,虽说是无伤大雅的事情,但是既然可以修复,我们还是无法容忍的~~嘿嘿!
我们先进入WIN7,开始-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然后以管理员权限运行,
然后把下面的代码复制进去bcdedit /set {current} locale zh-CN ,回车退出,重启就会发现启动画面变回来了!

5. 在选择操作系统的时候XP显示的并不是XP,而是“早期的windows版本”看着就是那么别扭,这个我们通过第三方工具软件(bcdautofix、easybcd、VistaBoot PRO或优化大师)就可以解决 ,例如下图(优化大师):
在 Win7中安装XP,给人最深的感受莫过于“倒行逆施”,安装的难度也比较高,因此建议兄弟们谨慎安装。此外,文中无法罗列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但对于偶尔出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如Win7无法启动等),一般都可以利用Win7的安装光盘进行修复
   感言:虽然不是原创,大家觉得好,还是希望管理员或者兄弟们可以加精加分,以示勉力

网友:
还是安装版XP。我倒

早以前就已经是两个系统全部GHOST了。

网友:
看的有点多,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
这个加不了精,太麻烦了,直接写引导就行

写引导的方法的确简单,但是双系统运行下,冒似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以上步骤虽然看起来比较繁锁,实际也那么困难

网友:
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
不错 不过双系统简单

网友:
还双系统啊,4个不同的也可以装呢。2000 2003 xp win7

网友:
  感觉一般人不用这样搞吧

网友:
一版班了,还行。,,

网友:
学习了,看啥时能用到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用的着。

网友:
有必要这么麻烦嘛。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对用的着的朋友很有用。

网友:
这东西需要一步一步安装啊。累。

网友:
双系统可能大多人都没我装的多,根本不用这么麻烦,我的台机和笔计本都是双系统,只要你会装系统,把硬盘模式更改下,怎么装都行,只有先装WIN7后装XP可能起不来,只要用引导软件修复下就OK了,这软件网上多的是,

网友A:
够详细的,谢谢,帮顶

网友A:
Win7有那么糟糕么?当年由98向XP过度时,很多人也不适应。

网友:
改天试试 哦哦

网友:
用vboot安装vhd-xp,就不需要再分区了。。。

网友:
顺便分享一下你的软件

网友:
太麻烦了啊

网友:
LZ你做个双系统我认为是不是走远路了,都用GHOST版本的然后添加个启动项,多快最多只要半小时。。。你这样硬状不知道要装到什么时候去了。。。

网友:
还好吧也是一种双系统的办法!

网友:
麻烦,不过还是要学习学习。

网友:
记得我以前在XP下装WIN7 直接GHO进别的盘就好了阿

网友:
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狂顶楼主到高潮

网友:
还没试过WIN7下安装XP有时间来研究研究,,感觉双系统也没啥新鲜的,,,,XP 下装WIN7比较容易,,,,

网友:
很详细 不错 顶起!

网友(2015-10-26):
其实没有必要这么麻烦,先装低版本的,再装高版本的,最好别装在一个盘里面

网友:
正用着的 感觉不错 XP用于娱乐 W7用于办公 两不误

网友:
收藏了啊,有时间好好温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