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主板跑85不亮?是什么坏了,加焊北桥一样。。。

楼主(2011-12-21):
接到一台ibm t42主板跑85不亮?是什么坏了,加焊北桥一样。。。是什么坏了,bios ?还是。。。电流到0.7几。

网友A:
安全芯片和系统总线开关问题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芯片和系统总线开关问题较大

安全芯片的标号是什么 在什么位置哦。。。

网友:
安全芯片 一块小板

网友:
是不是安全芯片啊

网友:
顶5楼,就是板子背面还有一个小卡的。前两天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后来才发现是那个小卡没有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