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接口电流3A

楼主(2011-12-21):
华擎p4i45gv V5.0,这板子因为灯光太暗,将前置USB接在了COME上,板载和前置USB接口全部无法使用,用万用表测得电压5V,电流3A。
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测下 USB  数据对地阻值 就知道桥的好坏了

网友A:
  你用二极管档 测下   在找个好板测下 对比下  饼哥说过阻值是多少正常的 没记住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二极管档 测下   在找个好板测下 对比下  饼哥说过阻值是多少正常的 没记住 嘿嘿

没这功能,通电用蜂鸣,是导通的

网友:
蜂鸣档不就是二极管档嘛   如果你测的话是  导通的  蜂鸣的话 是对地短路 那就是桥坏了  你也可以在测下 PCI A 14 脚 对地短路不

网友:
饼哥说是500左右

网友:
第一是不明白你是怎么测量电流的,直接接正负极?
第二,你即便是接在COM口上,顶多烧COM的232,怎么板载USB也没法用了呢?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B:
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USB口什么测电流我还没学会,想问一下楼主没有负载哪来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USB口什么测电流我还没学会,想问一下楼主没有负载哪来的电流?

我是将USB延长线切开,测红黑线。有电压就应该能测到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将USB延长线切开,测红黑线。有电压就应该能测到电流吧

那不是短路吗?测短路电流有什么用吗?可以讲解一下吗?

网友:
看看主板上前置usb口接口附近是不是有个0欧的保险电阻烧掉了。如果有,换掉在册,如果没有直接进南桥的,换桥吧。
顺便说一句,在路测usb口电压电流很容易烧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