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5wd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2-21):
有台联想d185wd显示器,有显示(有显示时,以前那种中文的自动优化提示,变成未知字母的提示,该提示显示几秒后就屏幕黑了),但是过几秒又黑,但是电源指示灯是蓝色的,并且闪动,拆机测输出5V正常,输出端的12V没有(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是把12V直接接到高压部分了),同时接上驱动板测三端稳压得输出,为3.3V,按键端的三端稳压输出为1.78V,请各位老师指点下问题出在电源板上还是,驱动板上,谢谢

网友:
12v没有 其他正常。我觉得还是在电源板上,应该从电源板入手实在不行的话更换通用的吧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是把12V直接接到高压部分了

网友:
12V直接接到高压部分

网友B:
12V供电不正常啊,你把程序办拿下来单测电源板试试,或者你换个通用的程序板跟你的电源板测下,判断一下故障点,不过我觉得还是电源板的几率大一些,好像是加不起负载!你看看电源板12V供电那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刷bios吧,驱动板上应该是不要12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板子是不是把12V直接接到高压部分了

你得看看是不是12v供电吧  这个必须要搞清楚否则光这么说也没用啊

网友:
先从电源板修,再动驱动板,估计是电源板的转换管出问题了,或者外接个高压试试看。

网友:
台机显示器一般都是12或更高的电压经过保险到高压

网友:
发个图片给大家帮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不接主机的情况下,通电有图中提示,接上主机后有几秒秒显示,然后就黑屏,指示灯是蓝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供电不正常啊,你把程序办拿下来单测电源板试试,或者你换个通用的程序板跟你的电源板测下,判断一下故障 ...

测12V,有13.6V应该算是正常的,我换个高压电容后测变成12.6V,然后上板测试也是同样问题,我单独接一个灯有显示显示1到2秒,但是也是有乱码提示,黑屏,然后单独接另外的灯管屏幕闪了一下,但是没有显示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这型号都爱出这毛病。

网友:
驱动板问题,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