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颜色变换

楼主(2011-12-21):
DELL :E171FPb液晶屏,接上电源,按开机键,先是全屏灰色,再全屏红,再变为绿,然后是蓝,依次不停反复。在网上查此屏的进入工厂模式方法,未果。拆开查看,发现此屏的驱动板上印上大大的BENQ,其上最大的集成块是gm2120,旁边还有一个跟主板上一样的32脚的插拔BIOS芯片,另带一个8脚的存储器24C02N。请哪位师傅提供一下解决方案。谢谢了!!!

网友:
在网上查了一夜,终于知道查到了进工厂模式的方法,进去后选择最下面一项,设置工厂选项,然后在里面选择恢复出厂选项,可现在的问题是不再跟以前几个满屏颜色切换,而是接上电源显示一下DELL的标志后,灰屏,拔掉VGA线后,就一个方框有三基色的从工下角往右上角移动。这怎么搞啊各位大侠,速救!!

网友:
清洁你的屏线
不行,刷MCU

网友:
就是没有相关的软件啊,有的话,早给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