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83627DHG-P可以用W83627DHG代换吗?

楼主(2011-12-21):
请问W83627DHG-P可以用W83627DHG代换吗?

网友:
可以代换的呀,成功过。联阳的要求好像高些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的,你可以试一下,就算不能代换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的

网友:
LZ要代换的是什么主板啊

网友:
好像可以代换啊~!

网友:
一般多可以代换

网友:
感觉是可以的,不过我一般都是直接换然后测试,有时候问不如自力更生的好

网友:
好,试一下,成不成,回来告诉大家。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我在N61上成功过1次

网友:
可以代换的 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