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老式显卡性能的比较,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1-12-21):
给客户电脑升级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集成显卡与独立显卡的取舍问题,举例来说,客户原来是845的板子,MX400的显卡,给他升级个775针的865板子,那是用升级后865带的集显呢,还是用原来的MX400呢?从稳定性上来说,当然是集显更稳定,但若是考虑显卡性能以及占用内存的问题,无疑独显有优势。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另外再发几个显卡,大家帮看看,按性能高低给他们拍排名。
VIA S3G集成,845集成,865集成,915集成GMA900,TNT2,MX400,MX4000,MX440,ATI 9200,FX5200(独显中,除FX5200是128M显存外,其他都为64M显存)

网友:
好用,,就是好啊

网友:
集成的要占内存的,,

网友:
FX5200
貌似你发错版了吧?

网友:
你不是把顺序都排好了吗?好像agp年代大部分集显都不带AGP槽吧?要上独显就别升级集显的主板。

网友:
sis的集显没有?sis最差吧

网友:
VIA S3G集成,845集成,865集成,915集成GMA900,TNT2,MX400,MX4000,MX440,ATI 9200,FX5200
ATI9200和FX5200相当》MX4000和MX440一样的》GMA900》MX400》TNT2》845G》SIS315》VIA s3,以上本人实测魔兽得出。

网友:
用3D跑一下,看哪一个分高一点就用

网友:
首先感谢7楼的卓拉和9楼的hongry。另外也感谢5楼的CQHMX ,不过我的意思是混合比较,而不是独显归独显,集显归集显这样子比较。7楼的同志很认真,竟然实际用魔兽测试了下,测试结果还不错,但是跟我自己的测试有点不一样。回答9楼,其实我知道用3D跑,问题是想偷点懒,所以就直接过来先问问。不过后来还是不死心,回去把店里的老显卡拿了一些出来,自己用3D mark 2001测试了下!!下面公布我的测试结果。(文字过长,我在下面继续贴)从测试结果可以得到如下一些结论:
一、由第二组知道,老式集显中,CPU越好对集成显卡性能的发挥越好。(对独显是否也是同样的,不知道,另外新式集显是不是也有这个规律?期待我的继续测试,也欢迎大家帮助测试)
二、由第二组与第三组的865集显测试对比知,内存双通道对于显卡性能也有一定的提升。(新式的集显,如X4500,HD3200等是否也有这个规律呢?期待各位解答!)
三、由一三四组中,用到的同一块MX440测试的结果分别为3750,3286,3671知,在不同的芯片组主板中,同一块显卡的得分是不一样的,进而可以推理得出它们的实际性能表现也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四、由四块CPU的PI跑分知,C 2.0的最差,CD 3.06的虽然是775针的,但是因为二缓太小,所以跑分还是远远落后于P4级别的CPU,比不上478针的P4 2.4级别的CPU。(注:我用的PI MOD 1.5版本,用的512K测试的)
五、由三块不同的MX440测试结果得知,同样是MX440,因为具体参数的不同,性能也不同,得分从3200-4600,相差1000多分。(在新式PCI-E显卡中,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同样是9600GT显卡,但是缩水版的和加强版的性能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假货太多了啊。。坑爹的、、、尤其是七彩虹的卡)
六、由以上测试得出的显卡排名为:VIA S3集成<845集成<865集成(约等于)MX400<MX440(小于等于)MX4000(约等于)ATI 9200<FX 5200 (约等于)ATI 9550
七、疑问:测试中有两块ATI 9550,分别为128/128的和256/128的,我本来以为256M的那块要比128的那块9550好不少呢,想不到测试结果竟然差不多。这个大显存的优势也许要到游戏里才能体现吧??不确定、、、还有TNT2的独显,没高兴测,垃圾的掉渣的显卡!对七楼的疑问:你是用的FPS测的吗?9200肯定没FX 5200好啊。还有TNT2比845的集显要好?不太相信、、改天我测试看看,我这有三块TNT2的卡。另外你的排名中漏掉了865集成了。
八、关于7300GT级别或者更高级别的独显与集显,没什么测试必要。拿到手稍微看看就知道好坏了,网上随便查查也能找到很多相关的测试。比如GMA950,X3150,X4500,HD3200,HD4200之类的集显与独显的比较测试。我搞这个测试就是因为对老显卡的性能好坏比较不是很清楚。

网友:
CPU
内存
主板
显卡
GPU参数
MARK2001分数
第一组:(PI 512K 28.82秒)
P4 2.4G(512K)
单512M
集成
显存/位宽 核心频率/显存频率
P4 2.4G(512K)
单512M
MX440
64M/128BIT 250M/100M
P4 2.4G(512K)
单512M
MX440
64/64  275/200
P4 2.4G(512K)
单512M
FX5200
128/128  250/250
P4 2.4G(512K)
单512M
ATI 9550
128/128  250/200
P4 2.4G(512K)
单512M
ATI 9550
256/128  250/200
第二组:
C2.0G(PI 512K 46.98秒)
单512M
集成
P4 2.4G(512K)
单512M
集成
P4 2.4G(二缓1M)
单512M
集成
第三组:(PI 512K 26.12秒)
P4 2.4G(二缓1M)
双512M双通道
集成
P4 2.4G(二缓1M)
双512M双通道
MX400
64/64  200/133
P4 2.4G(二缓1M)
双512M双通道
MX440
64/128 250/100
P4 2.4G(二缓1M)
双512M双通道
MX4000
128/64  275/200
P4 2.4G(二缓1M)
双512M双通道
9200SE
128/64  200/200

网友:
第四组:(PI 512K 33.42秒)
赛扬3.06G(775针二缓256K)
单512M
865(775针)
集成VIA S3
赛扬3.06G(775针二缓256K)
单512M
865(775针)
MX440
64/128 250/100
赛扬3.06G(775针二缓256K)
单512M
865(775针)
FX5200
128/128  250/250

网友(点评):
给力,一目了然

网友:
集成显卡都好一般  随便mx400都比他快

网友:
3dmark其实跑分不是很准的,例如6100跑分高4-5000分,但实际游戏比FX5200慢很多的。

GF6100肯定是比FX5200差的,但为什么跑分比它高就不清楚了。FX5200好像支持Dirtex 7.0还是8.0的。6100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么老的显卡  有什么好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