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1-12-23):
来自: 广东深圳 来自 广东深圳
液晶东西应该好备
高压板:双灯小口、四灯小口用的最多。其他的单灯,大口之类的也可以买几条备用。
另外驱动板:乐华2025【可支持19寸】 需要刷写程序 鼎科2621【可支持22寸】免驱
灯管:19寸宽 22寸宽用的比较多
电源板:通用的支持22寸 本店有种长城M95原装拆机板 比较不错 改板方便
屏线:建议每种备几条 算下来也有十多种
电容:25V 1000 35V 470 450V 100UF 400V 68UF
芯片:本店有个150元的优惠包 都是些液晶用的芯片都可以看下
编程器这个也很重要
另外就是DC头带线 VGA头带线 VGA线 内置VGA线 灯管焊接线 按键板带线 灯管大口转小口 小口转大口 四灯大口转小口 保险 小口延长线......
详情可加我Q:1202628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