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神舟17纯平显示器刷新无法上70mhz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21):
有台神舟17纯平显示器刷新无法上70mhz是什么问题
显示器

网友:
从新装一下显卡的驱动试试。不行的话可能要写显示器程序才能解决。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刷新率75Hz吗?

网友:
装显示器驱动试试。如果系统没有该品牌,可选相近尺寸品牌显示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