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线性稳压块的问题

楼主(2011-12-21):
在论坛里常常会看到有人在讲IBM笔记本里线性稳压块坏之类的话,可我却在笔记本上找不到线性稳压块,也有人在论坛里列出了许多这样的一些型号如:2951、LP2951、m5236、2950、AAT3200、AAT3680、AME8824、AMS1505、APL5912、APL5913、G9338、SC1565。
可我找了几片IBM的板子上好像找不到,我现在手头上有一片IBM T40的板子,也找不到这个线性稳压块,所以请大家帮忙指教一下,如果有实图照片之类的更加感谢

网友A:
T40上没有,但是芯片内部有,比如1631内部有一个VL5V的线性稳压模块。你可以把MAX1631拆下来,用锤子把它砸开仔细找找会看到一个六脚的5VLDO的,呵呵,开个玩笑了。T30上有一个比较显眼,这个不用砸的,请看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0上没有,但是芯片内部有,比如1631内部有一个VL5V的线性稳压模块。你可以把MAX1631拆下来,用锤子把它砸 ...

哥们好逗 笔记本线性稳压一般用在RTCVC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