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1934S显示器黑屏《19寸》,通电只有指示灯在闪烁,约闪一两分钟左右便正常开

楼主(2011-12-21):
求助。LG1934S显示器黑屏,通电只有指示灯在闪烁,约闪一两分钟左右便正常开机。》机子热的时候好像没事。但关机冷却十几二十分钟以上再开机故障依然..又要让他闪一两分钟才开机正常。是指电源灯在闪。屏不亮。。求解,我是菜鸟。望指教。。。。。

网友:
我看你想省维修费,自己修吧?

网友:
先查高压板,看看是不是供电的问题,可以监测下高压板的电压就明了了。

H20
谢谢,电容豉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
供电的问题,电源的问题占80%

网友:
电容坏了,换上了,还在试机,谢谢各位,这里的朋友们太热情了。

网友:
90%是电容问题

网友:
看楼主问的问题,我看你连机器都还没拆,就在提问。。。。汗,修过很多这种故障是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