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us p5s533 q26问题的分析

楼主(2011-12-21):
看到论坛上有不少维修案例adp3180 第11脚EN 为0导致芯片不工作,cpu无供电。把Q26去掉就ok了,为什么呢?有没有后遗症?我特意找点位图看了下,分析如下:
ADP3180的11脚EN和Q26的D脚相通,q26是场效应管,2n7002.

q26的G极和LM393的1脚相连,1脚受到2脚和3脚的电压比较来决定是输出高或低电平。

LM393的3脚是+号脚,和+3VSB相连,经过分压电压应该为+0.86V,

LM393的2脚是-号脚,是+VTT_OUT_R经过PD17而来,电压1.2V,

所以LM393的1脚应该是输出低电平,也就是Q26的G极应该是低电平,Q26不导通,ADP3180的EN脚是VTT_PWRGD的电压。

从上图看LM393的1脚由+5VSB提供上拉,

根据点位图我绘制了这部分的电路图,很明显的说明一个问题:没有CPU,就没有VTT_OUT_R信号,ADP3180就不工作,如果不上CPU而判定ADP3180和Q26有问题是证据不足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自认为比较好,希望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