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21):
请问,不知道这台显示器会是那方面的问题了?会有人知道吧~!

网友:
這個是屏問題

网友:
用通用版代换一下啊看问题是再屏上还是驱动板上 然后再对应的修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或者换VGA线试看看

网友:
屏上的某条电压不够,我不是专业修屏的,也不能具体说上来!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一点..屏上电路有问题..这个得具体的看看..

网友:
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先换下驱动板看下。。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或是屏线坏了

网友:
先易后难吧,屏线-驱动板-屏,我基本也是这样搞的。

网友:
我看到这种情况通常都是插一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我今天修的一笔记本屏也是这样的问题  有人知道这样的屏怎么修吗

网友:
颜色不对,换屏吧。

网友:
先检查屏线一样样排除

网友:
也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原因应该多吧,要一个一个排查了,先看驱动板,再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通用驱动板驱动一样。。发现屏上一个AAT7203发烫严重,量取电压不对,,看到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你看菜单正常吗,如果菜单正常的话,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不正常,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换驱动板好了吗。现在什么情况呀。

网友:
我也有一个发白的,不过没你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