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00WA电源故障

楼主(2011-12-21):
如题,我是新手,接到一台明基G2000WA显示器,IC601炸飞更换1200AP40,Q601实测开路更换7N60,他没发现异常.更换后电源不能启动无电压输出,实测IC601电压,1脚.1.17V,2脚.056V,3脚5.29V,5脚为0,6脚在11左右闪动,8脚310V正常,因手上没图纸,请教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高手们请指教一下哦

网友:
补充,更换R617为861原来为471,,R612,R623,R613,更换后电源能启动,不接驱动板,电压12V,5V,3.3V正常,连上驱动板后,电压在6V-12V之间跳动,各位高手指导一下,还有什么坏了有最大可能

网友(2012-05-23):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换了就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