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N43J进水机

楼主(2011-12-21):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N3J的机器;客户说键盘下面进水了;当时都冒烟了;接电流表;有待机;开机电流条0.3A掉电;要不短路;要不就电压没有出来。
开始也没有注意此机器的配置;拆开才知道既然是个I5的机器;我汗啊;这么新的机器;去哪儿找元件啊。
看见触摸板左键服饰的厉害啊;有个表示43T的元件脚都断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此板所有的元件都没有标出来;包挎电阻,哎。还有个六只脚的元件也腐蚀了;第六只脚没有了;元件什么标的13什么的;看不清了,图纸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晕啊。
三只脚的;有两只脚是连在一起的;想应该是二极管;除此之外也想不出什么元件。
就找 了个二极管上去了;

6只脚的芯片;测瞬间电压;一脚19V。二三脚接地;四五脚有组织;六角是输出;很明显;那条线路比较粗信号线都比较细的;既然找不到一样的型号;只有在主板上去找;电路接地相近的元件;;好不容易在索尼的主板上找到一个;四五脚相连的电阻组织都变成无穷大;于是想到是控制信号的吧;分别用了个4.7K的电阻搭上;接下来开机;电流既然就这样上去了,把屏接上华硕的的LOGO就这样出来了;进系统试机都没有问题;其实在我们找不到图纸的时候;可以分析主板的电路;找供电接地一样的元件试上代换;这样不成功也不会被烧。

网友:
楼主给力,幸好烧的少

网友:
没有是很难修的啊。

网友:
楼主真是英明神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