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问题!

楼主(2011-12-21):
一主板开机当LOGO,进BIOS键盘不动,怀疑BIOS故障。但是用编程器刷BIOS时发现能读BIOS,也能擦除,但是刷新的数据上去却老是报错,换了几块芯片都是这样,后来又换了块能用的主板上的芯片,也读出数据了,也擦除了,但是写下载的数据(试过好几种)的时候却还是报错,然后尝试写原来读出的数据却能写入,不过校对的时候还是报错!用的是思泰佳G540编程器,由于光盘没找到,所以在官方网站下的驱动。我想会不会是下载的驱动的问题(下载的驱动是相符合的)或者是编程器的问题呢,应该不会是BIOS芯片的问题了吧!
想求助下大家的是我这种状况究竟是芯片问题还是编程器问题呢或者是编程器的驱动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2-22 20:34):
今天找到原装的驱动试过,已经可以排除驱动的问题。打厂方技术人员电话,对方答案是BIOS芯片写过保护地的,但是我用了5种不同型号的芯片,多达10块不应该都写保护了吧!!本想试试8pin的芯片,但是没找到转接座!!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不懂得回答你!

网友:
我想就算是下载的数据有问题,大小不超标的话,应该可以写入,但如果芯片坏的话,总也不可能每个都会坏,总结以上的经验是机器出问题多。

网友A:
不是吧!!!机器才买回来3个月,期间还只用了一次。。。。。。。上次也刷上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编程器不会跟我的一样,写之前必须要对芯片进行一次读取吧。。。我的如果不先读一次芯片,写入就会提示 ...

楼上师兄说的情况我试过了,但是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机器才买回来3个月,期间还只用了一次。。。。。。。上次也刷上了的啊~~

新买的?多少钱一台呀?那会不会是管脚没搞好呀。

网友:
编程器问题吧    试了这么多了

网友:
你BIOS 选择正确吗 ? 前几次我用这个编辑器总是弄错型号  也能刷进去但是没用  哈哈

网友:
应该不是保护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下的驱动问题

网友:
编程器问题,也有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500P的,与LZ不同,也遇到主板BIOS刷写正常,就是效验出错。最后证明是BIOS芯片坏了。LZ这个只能找同行找一个编程器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