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带电池不加电

楼主(2011-12-21):
故障:带电池无待机电流,拿掉电池用电源可以正常开机。
维修:不上电池待机0.04正常,也可以正常开机,插上电池就无待机电流,也测不到3V和5V。怀疑是充电芯片ADP3806坏了,更换后结果故障依旧,换TB62501也是一样,最后换PMH4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只有靠换芯片来维修吗?请具体到电压或信号来分析。要不以后这样的帖子不发为好。

网友:
只靠换不是有效的方法,还是查一下信号好些

网友:
具体是什么信号的问题呀。我以前也是靠换学起来的。楼主是不是修笔记本没多久呀

网友:
人家给你们分享二楼的哥们还冷落人家。人家也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走弯路。提高维修效率。我们应该支持!!!!

网友:

不上电池待机0.04正常,也可以正常开机,插上电池就无待机电流,也测不到3V和5V。怀疑是充电芯片ADP3806坏了,更换后结果故障依旧,换TB62501也是一样,最后换PMH4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