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换显存救回两个满天星显卡。

楼主(2011-12-21):
前段时间搞了几个铭瑄的7300GT,三星5532BC-14 648周的显存。一开机满天星,据说要全换显存,懒得搞,先刷BIOS降频到1000MHZ,毫无效果,然后按之前基地上一个贴的做法:一边跑测试一边用热风枪吹,系统进不去,只好一开机就用热风枪8加热到80度左右就更严重了,看不清了,晾冷后再试,比之前更严重,不换显存不行了,仍边去。找来第二块,再试第二个偏方:满天星估计是显存体质不行了,可能加点电压进补一下可能会好一点,原来是2.0V加到2.2V,虚不受补,更花。看来加电压是不行的,反过来降电压也许会有收获,先是太重手了,降到1.35V一开机大花,后来降到1.7V开机没有星星了,但零星几个英文颜色有点不对,再降到1.58V开机,完全正常了,进系统跑了几个小时3DMARK没事。最后插在自己电脑上用了一个星期,暂时没什么问题。
我是靠改变电源管理的反馈电阻来改变显存电压的。

网友(点评):
這樣也行? 是什麼原理?

网友(点评):
满天星的故障绝对不能加温,如果想办法给显存降温,比如加个散热器什么的会有点好的效果。当然,也绝对不能升压,只能降压,道理和上面一样,升压后电流大,温度就会高。

网友:
哗,这样都行,不错的经验呀,

网友:
如果这样可以 那么我就打发了。前次收了100多张这种卡。本来打算拆芯片的。看楼主这么一说。我明天可以试试

网友:
能用多久就不清楚,但我还用着这个显卡用来发这个贴,尽量用够几个月,看看还会不会恶化。

网友(点评):
我以前给别人做过不少这样的卡,也是用的降频和降压的办法,半年之后陆续都又不行了,当然不象开始时那么严重,但是满天星的卡,有少许一点星星出来,3D就可能跑不下去,所以最好还是要经过老化处理。

网友:
这个值得借鉴...

网友:
虽然不是很保险,但是楼主的思路很好,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太强了

网友:
改变电压,当然、也只有通过调整供电的FB电阻来实现。对于三星显存的故障,降频、降压、老化综合使用效果最好。首先用降压、降频的办法让它能进系统,跑3D,只要能跑了,就用老化的办法使它一步步流畅完美,最后再升频、升压,尽量恢复原有的性能。

网友:
不太可能吧,降电压怎么会工作正常呢,这个电还要供给GPU的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可能不可能了,仅限于用三星的显存卡,降到1.6V是完全可以工作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勇敢  具有时代的创新精神  鉴定完毕

网友A:
bc14  bc12  碰见基本out

网友(点评):
兄弟,三星显存的满天星通病不是以频率来区别的,知道吗?也不是所有的三星显存都有这种问题的,也就是那几个批次的不太好,不能一棍子都打死啊。现在好多卡,包括高端显卡都用三星显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14  bc12  碰见基本out

我说的是bc14  这一批   并不是整个三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bc14  bc12  碰见基本out

芯片ddr3  三星mbga封装 K4J5532***-bc14     兄弟你见过其他的bc14吗?  有的话弄个具体型号上来。不过降电压这个经验还是不错的,这两天准备翻一块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14  bc12  碰见基本out

bc14三星显存右上脚写的如果是701之类的还是有可能修好的614  616  反正6开头的很少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ddr3  三星mbga封装 K4J5532***-bc14     兄弟你见过其他的bc14吗?  有的话弄个具体型号上来。不过降 ...

K4J52324QE--BC14没见过吗?上网去查一下吧。三星显存这个55、52等等代表显存的容量,55是32MB/颗,52是64MB/颗,而BC-12、  BC-14是它的速度,前者是1.2纳秒,后者是1.4纳秒。同一种容量的显存可以有不同的速度,这太平常了,有什么可奇怪的?
所以你以速度来判断三星满天星显存是不准确的。但是你说的以7、6开头的批号来判断有点靠谱。以5、6开头的批号比较多见这种故障,7、8、9的基本没有。但是我发现很多96以后的卡也用的是三星6字开头的批号,但是都没有这种出现故障,有此通病的仅限于73、76这些档次的显卡。

网友:
以前也听说过不断跑测试可以把显存恢复回来,但现在降到1.6V还能跑1200MHZ,所以不打算把电压升上去,我还有一块自己的HD4650,hynixDDR3的,频率一超过1.2G就不行了,默认是2V,有空降降压看看有什么收获。而且据我所知,只要稳定不死机,电压越低芯片寿命就越长,之前有一些大品牌的6100-405容易虚焊,一测供电电压有1.27V,发热高,我偷偷地把电压降到1.1V,温度起码低4-5度。不过超频就不好超了。

网友:
电路基础 加实验 成功啦不错

网友:
这样也行呀,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下次弄个废的来试试

网友:
核心电压降低,当然稳定性是好了,但是性能会差不少。显存也是如此,不过影响不如核心那么明显。显存的频率是由颗粒的速度决定的,和显卡的型号没关系。高端卡的性能好,除了核心以外,还有就是用的显存容量大,颗粒多,速度快。

网友:
我按楼主的方法,没有满天星了,但还是花屏

网友:
绝对可以,前几天已经搞好过一块7300GT,这个方案是绝对可行的。下一步准备对7900GS及8500卡的BC14动手

网友:
我把核心显存降到200,显存电压1。5V还是花看来是没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