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的电源

楼主(2011-12-22):
一打印机上的电源板不通电,大电容上面有300V电压。是PWM加开关管形式,一般开关管的D级是300V嘛S级接地,但这个板奇怪了。D级没通300V跑线到变压器中间脚{变压器有三个脚}。右边脚通300V,左边角结电容负极。我怀疑是不是变压器坏了。。。。。。因为D级没电压。。。。。。。。。。。。高手们解释下嘛

网友:
先打一下变压器阻值啊

网友:
D级没通300V跑线到变压器中间脚{变压器有三个脚}。右边脚通300V,左边角结电容负极。我怀疑是不是变压器坏了。。。。。。因为D级没电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1863-1-1.html
怀疑得有理嘛,那就检查一下变压器先

网友:
怎么打变压器阻值,判断好坏

网友: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比较少坏吧……

网友A:
说一下是什么版牌子,什么型号的打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是什么版牌子,什么型号的打印机。

不知道额,因为是同事给我修的,{他主修打印机,我主修液晶、他没看出来让我帮看一下}所以不知道什么型号,不好意思。能推测出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个不懂得修呀

网友(2012-02-04):
这个怕要问高手了。。。。。。。。。。

网友:
管是什么型号?变压器初级的两边是不是接电容负极了?

网友:
上图呀,没图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