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Z1开机出现提示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

楼主(2011-12-22):
开机出现LOGO后一直黑屏,过半分钟出现错误提示Error sending end of post message to me,然后正常进入系统,但风扇一直狂转
查看设备管理器发现一个叹号intel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 尝试装官网驱动但无法修复
而且无法自动关机,必须手动断电
尝试过格式化重装系统,清CMOS,重刷BIOS,都无法解决
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吗

网友:
最小系统法解决....

网友:
裸板测试结果一样

网友:
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尝试正常进系统以后看电脑那些功能缺失或不正常,然后查与之相关的硬件

网友:
是不是 控制面板里面你没调啊 调立即关机 。你关机没反应还是。。。。关开机 一般都是IO   南桥控制。

网友:
芯片组问题

网友:
HM57的芯片组,太新了

网友:
选择关机后屏幕变黑,但是电流还在1A左右,并不会完全断电
合上屏幕再打开不能回到桌面,必须手动关机,再开机后电流去到1.6A就会掉电
必须CMOS放电才能正常开机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拆掉bios电池 自动触发没有问题 装了BIOS电池就不触发
一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