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V9P-MX2 装完系统进系统老重启

楼主(2011-12-22):
接驳悍马P6V9P-MX2主板,装完系统进系统老是重启,换了硬盘和内存还是一样。主板CPU温度正常,重启键已拔。这个刷一下BIOS能好吗?在线等答案。。。。。。。。。。。

网友(点评):
不像bios的问题

网友:
看有电容鼓包没。量电压 。换电源,刷BIOS不一定。会好。但是你备份下BIOS 刷下也可以啊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下。如果不行。换个CPU,不象是BIOS的毛病。

网友:
最后是CPU底座有点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