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M2SV掉电

楼主(2011-12-22):
升技NF-M2SV,AM2接口,上双核4000+进系统自动断电,上3000+正常,4000+在别的主板上面使用正常,客户来的时候CPU滤波电容爆浆,1800UF,6。3A,我换的是2200UF,10V,平时全是这样换的,没换之前也是这问题,自动断电,排除其它的问题,,用单核3000+使用没问题,BIOS刷过,,问题依旧,会是哪儿的事?

已经解决。原来CPU滤波电容共有6颗,1800UF,6。3V,爆浆了四个,我把这四个换成2200UF,10V了,没爆的那两颗没换,结果自动断电,
解决方法:在旧主板上面找了四颗1800UF,6。3V的电容换上OK。可能换的2200UF的电容质量太差了。
                                                                                                    难道真的要换1800 6.3的电容啊  那电容不好买啊   旧板子上的拆完了啊  怎么办啊  2200   3300换过啊

网友:
电容都换一样了还不行 就换电源  如果不行加焊桥。还不行就只能用单核了。

网友:
呵呵呵呵修好就可以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修的是478主板,独显,换过电容后,原来的U不跑码,换了好几个也不跑码,最后我换了一个比较低主频的U就可以,没有办法,最后把我的U换上去了,可能这个刷BIOS会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