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32M11HM的电源集成块FAN7530怎么代换?

楼主(2011-12-22):
求创维32M11HM的电源集成块FAN7530怎么代换?

网友:
电阻0.18欧的电阻我没有用0.22欧的代换可以吗?

网友:
上电路图,跟我看看!

网友:
有技改,把继电器拆了去,把常开触头的两个点用导线连接,把0.18的电阻并联1个ru4二极管负极接热地.

网友:
技改是不是要取了450V1UF的高压电容呀?

网友:
不过我最想知道的是电源集成块FAN7530可以用什么IC代换?

网友:
电源集成块FAN7530可以用什么IC代换,203D6可以吗,知道的兄弟说一声!

网友:
技改资料有吗,发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