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11-12-22):
本人手上有台hpxe3的机子开机灰屏,是屏坏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如果不换屏能不能把屏修好,请教各位大师该如何维修从哪里下手,谢谢了。

网友:
你自己试试啊 谁也不可能听你那不太具体的描述就给你答案万一错了你哭去啊  先试试屏线 然后外接显示器 看正常否

网友:
屏坏了只有换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