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D HD6470 32位XP的显卡驱动

楼主(2011-12-22):
求AMD HD6470 32位XP的显卡驱动。
哪位大哥有的话发给你一份了。
邮箱:hayes-liu@163.com
谢谢!

网友:
这个驱动太大了 200多M  邮箱不好发,
你直接用驱动精灵 检测下载 更方便
w w w. drivergenius . c o m

网友:
驱动精灵
驱动人生都不行啊
试过了

网友A:
你用 驱动精灵 下载驱动  解压 硬添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 驱动精灵 下载驱动  解压 硬添加呢

试过了
也不行啊

网友B:
上驱动之家下载一个吧,顺便问一下你这显卡是品牌机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驱动之家下载一个吧,顺便问一下你这显卡是品牌机上的吗?

笔记本上的显卡

网友C:
假卡 吧 貌似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卡 吧 貌似是

呵呵
不会吧
HP笔记本上用的

网友:
那貌似只有win7哦

网友B:
笔记本型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型号是多少?

HP修订本 g4 1058tx

网友: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nb/Drivers/VGA/ATI/VGA_ATI_WIN7_32_WN7_64_z878300.zip
XP驱动在这个路径:VGA_ATI_WIN7_32_WN7_64_z878300\Packages\Drivers\Display\XP_INF
手动强制安装就可以了,这里边还包含6370m的驱动    这是有人华硕的笔记本AMD Radeon HD 6470M  到官方找的,你试一下。

网友D:
如果是双显卡就不好用X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双显卡就不好用XP

是双显卡有本子

网友:
好像NV的双显卡在XP下才不好装吧。AMD的显卡还是强装 一次看看吧。

网友:
双显卡还玩什么xp

网友:
去官网逛逛看下有没有发布。。

网友:
AMD官网上有,6***系列是通用的,到这个网址去下support.amd.com/cn/gpudownload/windows/Pages/radeonaiw_xp.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