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电视忽亮忽不亮维修心得

楼主(2011-12-22):
机型:TCLNT21228
故障:忽亮忽不亮
维修:高压包灯丝供电脚虚焊。

网友:
说的 太不详细了 还有这只是其中一列 不能以偏概全的 就比如那v3000都说是显卡 其实要具体看的

网友:
你的是CRT电视机,还是液晶电视机

网友:
TCLNT21228!這個是CRT電視機

网友:
太简化了吧。都不知道什么症状。

网友:
是呀有灯丝的肯定是CRT电视机,我怎么没想到呢,这种维修心得我可以编好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