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主板,三端稳压管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1-12-22):
输出1。7左右的电压`管子换了还是一样,请问师父们这是什么问题```
主板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是固定的还是可调的。如果是可调的你跑下线,精密电阻拆下来看下阻值对不对。

网友:
是多少V的稳压管?都没说清楚

网友:
电压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