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创blu mt190aw01 v.0屏上面3分之1白屏拖影

楼主(2011-12-22):
群创blu mt190aw01 v.5屏上面3分之1白屏拖影,好象是这款屏的通病吧,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吧,看能否修上,病根在什么地方,怎么总是同样的病呢,谁修过,清指点下,谢谢

网友:
屏上COG的问题...有设备就能修.

网友:
我找了很多资料,有人说可以飞线修,不知道怎样飞

网友:
显卡驱动更新试试

网友:
跟显卡没什么关系,拜托有点层次好不好,就是屏的事,也许你有一天也能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说具体点,最好有图

网友:
屏的问题 没有设备就不用考虑修了

网友:
这种是屏方面的问题,修复率很低的。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贴2张图 上来..

补充内容 (2011-12-23 14:36):
是相机的微距拍的.

你这是多大的显微镜拍的呀

网友:
飞线,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