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946F 进PE死机,U和北桥都不热,该打哪里下手啊

楼主(2011-12-22):
联想 L-I946F  进PE死机,U和北桥都不热,该打哪里下手啊  不知道怎么修,有几个电容鼓了,换了还是不行再补充一下 我把U换了 内存换了    北桥做了   硬盘新的  用的U盘启动  就是不行啊

网友:
楼主,看看和这个有木有关系啊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re_pos=1&ext=

网友:
外设都换了没。

网友A:
谢啦 可是还是没解决啊,我把U换了 内存换了    北桥做了   硬盘新的  用的U盘启动  就是不行啊

网友(点评):
不插硬盘 也这样吗

网友:
电源, 电容,你说的,换了
硬盘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啦 可是还是没解决啊,我把U换了 内存换了    北桥做了   硬盘新的  用的U盘启动  就是不行啊

嗯 不加也是一样

网友B:
你不能用光盘起动试试啊,有的机子用U盘起动是卡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能用光盘起动试试啊,有的机子用U盘起动是卡启动的。

全试了  U 内存 换了,CPu座  加焊了  北桥重新做的  南桥换的新的 硬盘新的 数据线新的  U盘启动  光驱启动都试了 就是不行  急死了

网友C:
bios没刷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没刷吗 ?

bios没找到 没有刷

网友D:
将主板上蓝色外壳的1000UF的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D: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是否是漏装了电容?

网友:
这种真的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最好还是找一个BIOS刷 不然要走冤枉路

网友:
不进pe,直接ghost试下

网友:
内置的的有没有坏

网友:
直接做 不要U盘光驱做 我也碰到过

网友E:
刷刷BIOS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撒,还有就是看看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是否是漏装了电容?

这个不会的,我的修主板也一年多了,这么低级的错误不会的,现在就BIOS没找到,其余的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刷BIOS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撒,还有就是看看散热有没有问题

这个bios还真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将主板上蓝色外壳的1000UF的电容换掉,就OK了!

主板上的电容全部换了,能换的我都换了,内存 U 北桥  南桥  硬盘  数据线、、、、、就一个bios没找到

网友:
去联想售后看看有没有熟人他们应该有办法解决!

网友:
BIOS我有,上传下

网友D:
BIOS来了,请查收

网友F:
请问一下,主板是用独立显卡的?还是集成显卡,独立的你试试把显卡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主板是用独立显卡的?还是集成显卡,独立的你试试把显卡拿掉,

显卡是集成的啊

网友:
电容鼓包主板还有问题吧,你也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把网卡折了看看

网友G:
我有这BIOS 呢

网友:
要BIOS找我

网友:
南北桥都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有这BIOS 呢

老大  你有这个联想的BIOS   ?  I946fB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来了,请查收

谢谢  非常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  你有这个联想的BIOS   ?  I946fB

刷BIOS 后可以了么?

网友:
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樣,我關閉了板載網卡才能進入視窗,刷最新版 bios 依舊.我現在用 pci  網卡或無線網卡能正常使用.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容的容量不够,之前我换了一个电容是主供电旁边的结果导致死机蓝屏 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去 一切解决了

网友:
刷BIOS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H:
我有这种BIOS,要不

网友:
你把 10个一样的蓝色1000uf的电容全换了试试,不鼓包的也换了!!
我有bios。 LENOVO-2OKT42AUS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这种BIOS,要不

谢谢啊  楼上的有提供的了 刷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