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调电源 电流显示 比例偏小

楼主(2011-12-22):
     自己用的LONG WEI  ps-305d 的可调电源,最近电流显示出问题了,电压显示是正常的。电流显示偏小了很多。一般的笔记本开机进系统也就显示0.58a的样子,正常应该1.2a了。没办法去买了个3A的直流指针表头串在输出里面看电流用。现在看原可调电源的电流数显跳变什么的都是正常,就是显示的值变小了。
     不会修这个电源,拆开里面看了数显一个独立电路板,电压和电流的电路基本一样,都是GC7137AD的ic控制,调换了这个ic还是一样的结果,电压显示正常,电流显示小。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原理,后面也没有思路了。请大家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个还修,搞不来

网友:
电流显示要不就取样电路有问题,要不就是模数转换部分。但是修起来估计没那么简单。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去找个图纸研究下取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