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屏和指示灯频闪!!!

楼主(2011-12-22):
这个显示器 是 LG W1934S 以前 来我这修过 是按键 问题 ,,用了一年多 ,今天又拿来 ,我接上电 之后 现象 是 上电 自动开机,但是 屏和 指示灯 频闪,,就是 灯管和 指示灯 刚亮1秒 马上又灭了,紧接着 有亮1秒 有灭了,,屏幕没有图像,我拆开后,检查没有电容鼓包,,而且我把 所有25V和10V 的电容 都换了,故障一样,,用 好灯管 测试 也是一样频闪,,后来我把 高压部分 断开了,,不闪了,,,我就用 通用高压条 代换,,结果 灯管是 亮了 ,,但是 屏幕 却出现花屏,,屏幕 竖着 分成 3份,中间 的 这个竖条 有颜色 而且 有很多小竖条,,两边的 竖条 几乎就是 黑色 ,,换了 通用版 也是 一样 !!!大家 有遇到过得么,,应该是屏有问题 ,,但是 是 什么问题呢?????

网友:
屏閃可以換了開關管看看。花屏那就是屏問題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下驱动板试试

网友:
你看看屏有没有被拆开吧!是不是别人动过屏了,应该是屏的问题。或者你看下灯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用一套通用的板来点下这块屏看有没有坏,如果还是一样,那肯定是屏方面的问题。如果点屏正常,那再考虑驱动板或一体板方面的问题。

网友:
我用别的 液晶上的套板(屏碎了板子是好的) 点的这个屏 效果 和 原装板 一样。

网友:
这显示器应该是两个问题。一个有肯能是高压板有问题,另一个就是屏了,建议你让客户买个二手的算了,屏坏了就没必要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