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已坏求解决!

楼主(2011-12-22):
现在想换上一块新的电源板来代替坏了的电源板,请大家帮个忙,电源板输出各需要哪几伏?

网友:
那看要他的主供电需要几伏的 有的12V 有的5V  然后一个信号3.3V  一个接地

网友:
长城的一款22寸拆机的单独电源很实用、、、电流达到4A以上、、体积小。安装方便。。。试试看

网友:
一般有12V 5V输出的即可

网友:
你看看你的电源板有几V供电,12V和5V是不是都有,很多通用电源板为了节省成本是没有5V的,在检查下原装的程序板是几V供电,5V还是12V,如果是12V那就好办了,直接把电源板的12V飞到程序板上,在吧ON/0FF飞上,飞个地久可以了!如果是5V供电的,你就把你电源板上的5V飞到程序板上的1084管上5V脚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它不是有几根线吗?各接多少伏呢?谢谢!

网友:
楼主这样问,我们很难帮得到你的忙。不知道你的电源板是用在多少寸的液晶上面,不同尺寸的液晶屏有不同的功率。最好用数码相片拍个照给我们看看,这样比较好解决,顺便可以帮你圈出接口的引脚定义。

网友:
连那么基本的都不会 你还想自己装上去

网友:
想换什么板至少得说下机器型号呀
现在网上一般的电源板都便宜,直接订一块原装的得了,还省得改的

网友:
输出呀的12V 有的5V

网友:
就2个电压吧 12  5V

网友:
一般电源板供电是12V和5V,但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

网友:
驱动板只需5v的

网友:
12V 5V 3.3V